稳压

楼主(2022-07-20):
    这是单片机串口波形 请问我要稳住在单片机极限电压5.5V 用什么管比较好呢?

网友:
    从波形图看可能是不稳造成
但这种波形怀疑测试的方法不对

网友:
    看上去像杂波,是不是接地不好早成的,要找下原因。

网友:
    这是单片机串口波形?完全不对。
先不要考虑用什么管子稳压,把波形搞对了再说其它。

网友:
    先说说你是怎么测的?测试条件又是什么?楼主图可不是串口通讯时应有的波形,应该是数字序列才对。如果你测的串口引脚,但不是串口工作时的波形,那你应该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