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属性改为line属性的skill

楼主(2022-07-20):
    求一个将shape属性改为line属性的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個說明,1.只要外框,原廠指令有. 2.要線性鋪銅??(不鋪滿,用線間距來鋪銅.)改鋪銅設定.

    不太明白,请指教

网友B:
    如果想把shape的填充区域修改为cline,只能很粗略的估算,而且异型的shape更是没法计算。
    如果想把shape的边框修改为cline,用自带的decompose shape就可以。

网友:
    自带的decompose shape就可以。

楼主(2023-06-05):
引用 网友A:
    shape本身是鋪銅的框, 你能選擇鋪滿 或 網格 或 不鋪只有外框.

    不铺,只剩外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把shape的填充区域修改为cline,只能很粗略的估算,而且异型的shape更是没法计算。
    如果想把shape的 ...

    不是Cline,是Line

网友B:
    decompose shap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compose shape就行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