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电流探头

楼主(2022-07-20):
我们测高压或者大电流时经常会用示波器进行测试,而示波器非常重要的搭档就是探头了,你会用示波器,就是用探头了吗,特别是电流探头,还真不一定。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正确使用电流探头。
首先,电流探头都是有源探头,所以很多探头都是和特定的示波器结合使用的,比如泰克的TCP0020A,TCP0030A只能用于泰克的DPO,MSO和MDO系列的示波器上。是徳科技的,只能用于是徳示波器上。当然也有一些电流探头是BNC接口,可以外加电源供电。这类探头就可以通用于所有示波器了。比如知用的HCP8030等。
拿到探头之后,我们先将探头接到示波器的测试端,如果是专用接口,仪器接口处直接给探头供电,像这些插针就是探头的电源输入端与通信端,帮助示波器识别到探头的型号和设置。接好探头后打开示波器对应通道,确认示波器是否已经被识别到。
确认好后,选择测试的量程,一般电流探头有两个量程,比如这款,就有两个量程,1V/A和0.1V/A.最大能测到5A和30A。我需要测试的是10A的电流,那么我就要选择0.1V/A。所有示波器能够直接测试到的都是电压,我们要测电流,都是通过探头将电流转化成电压输出给示波器来进行测试的。那为了能够示波器显示实际的测试值,我们将探头的衰减倍数设置成10X,和探头上的0.1V/A对应。
然后探头什么都不要接,闭合钳口,并将开关拨到最紧,然后按归零按键,我们能开到波形在变化,归零完成后探头上的等变成绿色,说明归零成功,如果是红色,说明归零失败,探头出现问题。
归零完成后,将测试线接近探头里,然后打开测试。读取需要的电流或者频率等参数。
以上就是关于如何正确使用电流探头的相关介绍,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西安普科电子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