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2-07-20):
电流探头是示波器测量电流的必备配件,但不同品牌之间价格往往差别很大,到底如何选择合适的电流探头的呢?本文分享了电流探头可靠性验证的方法,您也可依据对自己需要的电流探头进行选择。
PT710-A延伸电流的高度,均过载警示功能;两范围档滑动开关;电源转接器输入及保留干电池输入装置;分离设计,坚固耐用。
型号:PT710-A
频宽:DC-300KHz
最大测量值:DC:100A;AC:200Ap-p
交流有效值:70A
档数:2 Range
变比:10mV/A,100mV/A
最大的测量线材直径:≤11mm
最大灵敏度:10mA
爬升时间:1.2us
直流测量规格:
±3%:50mA~10A at 100mV/A
±4%:500mA~40A at 10mV/A
±15%:40A~100A
最大工作电压:300V CAT II
最大浮动电压:600V CAT II
尺寸:280*70*32mm
一般来说直流精度、上升时间、方波响应、噪声、以及开关电源开关管电流波形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实测即可相对完整的验证整体测试结果。
以上就是电流探头应该如何选择的相关介绍,

网友:
    探头需要尽量选宽频的,不然高频信号就不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