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打开SIGXplorer 17.4,放置驱动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楼主(2022-07-20):
打开以后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以正常放置得,以前吧ENV切换成官方自带的就没问题,但是现在不论怎么切换,都会报这个错误
缺少 CDSDefaultio

网友A:
    库路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路径问题

已经看帮助文档设置好了,现在有新的问题了,sigxplorer   里面没有EMI  也打不开IBIS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看帮助文档设置好了,现在有新的问题了,sigxplorer   里面没有EMI  也打不开IBIS模型

    SigXP 本来就是前仿 拓扑结构的,仿EMI用speed,IBIS文件用model integrity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XP 本来就是前仿 拓扑结构的,仿EMI用speed,IBIS文件用model integrity打开

    是这样得啊,谢谢,这两个组件也找到了,我是再看视频学习的时候,视频里面是直接从sigxploer就可以打开IBIS和EMI,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得sigxploer打不开这两个,我找到单独的组件了,在弄下试试ヾ(≧ ▽ ≦)ゝ

网友:
    这个软件我都破解不成功,无法放置TX,RX等信号;请问一下路径是怎么设置滴?

网友B(2025-04-27):
    将如下路径添加到库搜索路径中,E:\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如下路径添加到库搜索路径中,E:\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