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4R2F+集成NVM的低功耗 可外接NTC和震动传感器

楼主(2022-07-20):
SI24R2F+是针对IoT领域,电动车安全、电动车充电桩、冷链资产管理、畜牧业测温标签等市场推出的大功率2.4G射频芯片,为有源RFid标签提供在中长远距离数据传输的基础上增加温度检测、安全报警等功能,能有效防止资产被盗或因温度失控等情况引起的损失。SI24R2F+可兼容之前的SI24R2E,且在性能上大大提升。

网友:
Si24R2F+ 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不需要外部 MCU,仅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有源 RFID 无线数据发射系统。

网友:
Si24R2F+ 操作方便,不需要外部 MCU,即可以自动完成数据的装载与发射。NVM存储器可以存储寄存器配置与发射的数据内容,掉电后不会丢失,数据可保持10年以上。在3.3V供电电压下,无需外部高压,外部MCU可以通过芯片的四线SPI接口完成NVM的配置编程,芯片最大可编程次数为 64 次,芯片支持NVM加锁,防止NVM配置数据回读,保证用户数据安全。

网友:
Si24R2F+ 针对低功耗应用场合进行了特别优化,在关断模式下,所有寄存器值与FIFO 值保持不变,关断电流为 1uA;在待机模式下,时钟保持工作,工作电流为 1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