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LAYOUT是什么东西?PCB抄板里的

楼主(2022-07-20):
LAYOUT是什么东西?PCB抄板里的

网友:
    layout 就是PCB layout ,也就是画板. 抄板来说,如果不用改板的话。就不用LAYOUT 。如果改板的话,就要LAYOUT 了。

网友:
    layout就是布局布线,简单的就是画PCB

网友:
    PCB layout是什么意思呢?PCB(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简称,又被称为印刷电路板,PCB是电子产品关键的电子互连件,有“电子产品之母”之称;layout是布局规划的意思,因此pcb layout就是印刷电路板布局布线的意思。
CB设计需要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实现,业内常用的设计软件有:Cadence Allegro,PADS,Altium designer。
  常规PCB设计包括建库、调网表、布局、布线、文件输出等几个步骤,但常规PCB设计流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高速PCB设计要求。由于SI仿真、PI仿真、EMC设计、单板工艺等都需要紧密结合到设计流程中,同时为了实现品质控制,要在各节点增加评审环节,实际的PCB设计流程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