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可等效为电压?

楼主(2022-07-20):
为什么说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可等效为电压?

网友:
二极管不解释,三极管开关工作时工作在饱和状态,此时需要Uce<Ube,你可以找个电子镇流器,那里面的三极管你量下。MOS比较复杂,主要是电路图,MOS是MOSFET ,有耗尽型和增强型,又分P沟道和N沟道。也就有4种链接方式。增强型MOS和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除了电压不同,其他几乎一样。耗尽型是用栅极关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