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表面粗糙度设置问题

楼主(2022-07-20):
ADS中设置表面粗糙度rough,还有另外两个参数Bbase和Dpeaks,是什么东西啊?
我设置之后也感觉不出太大变化,默认值是2*rough?想不明白。

网友:
    ADS中默认的表面粗糙度是一个高于底边相等的三角形,rough是高和底边的一半,Bbase是底边,Dpeaks是高。

网友:
    那我们的rough通常设置的是多少呢?Bbase,Dpeaks直接使用默认值就可以了吗?

网友:
    是的,我们通常的1OZ的电解铜波设置3.5um左右的表面粗糙度就可以了。压延铜箔1OZ为0.4um左右,翻转铜箔0.5u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