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kprintf函数里选择静态内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7-20):
rt_kprintf函数里选择静态内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静态/动态,这片内存总归得使用。既然是都需要使用,那就静态来使用。动态的话,也不太可能总是每次申请,用完后释放的模式吧。如果是这样,一个是效率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内存碎片的问题,这个就有些乱了……

网友:
    mcu能用静态内存的绝不用动态。。。毕竟就那么一点ram,如果频繁申请释放内存碎片化严重。申请大空间的时候很大概率失败。

网友:
    rt_kprintf有时要在中断里面打印,且有些项目配置为无动态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