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单电源供电电路中一电容作用的疑惑

楼主(2022-07-20):
运放单电源供电电路中一电容作用的疑惑:如图所示,请问那个电阻是起对同相输入端退藕作用的吗?还是别有用途?

网友:
    滤波用的
    V+的电压有纹波,会串入运放的+端。

网友:
    虚短
利用虚短的原理,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电容用来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
    当作是个电压为1/2V+的小容量电池凑合着用吧

网友:
    运放一般用电压传输进行计算.不用电流.

网友:
    应该就是单纯地滤波作用

网友:
    这是一个单电源放大,得把信号抬到中间电平上,让保证信号正负都有,虚短+-一样的电平,因为+是提供电平的,所以要保证它的电源平稳,

网友:
    那两个电阻分压是给运放建立半电压即静态工作点用的,而运放的同相端的输入阻抗高达M欧级流入运放同相端的电流忽略不计,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做是这个电容是对于这个半电压滤波用的。本来这个电容越大越有利于半电压的稳定从而减小同相端的输入噪音,但是因为电阻那么大电容也这么大就会造成运放建立静态工作点的时间大大加长。所以建议在合适的RC时间常数的情况下来觉得电容的容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