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问题请教(一个原理图引脚对应多个封装引脚)

楼主(2022-07-20):
    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年了,可能很多人也遇到过,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希望有大神能指点。
    问题:原理图一个引脚对应封装库多个引脚怎么实现?集成库已经实现,但从原理图导入到PCB时没用。
实例:比如我最近用到一个威世的MOS管,Si4435DDY,封装是SO-8,引脚定义如下:

    集成库是这样建的:

比如我选择了原理图库的S级,封装库中也显示是1,2,3三个引脚(上图中白色网格的三个引脚)。其他两个也是对的,这个是在Pin Map中实现的:
    原理图是这样的:

    导入PCB库的时候的命令如下图: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错了,T20只有1脚加入了VBAT网络,但需要的是1,2,3都要加入VBAT网络。另外,如果我在建集成库的时候3脚对应的封装引脚改为“2,1,3”则在导入的时候会将2脚加入VBAT,也就是说Model Pin designator栏中第一个封装库引脚会正确加入网络,后面的则不会。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
    想法是及其美妙的.
记住万能的一点,即:元件库几个管脚,想集成想对应的封装库也必须几个管脚!封装必须要跟实物相符合,元件库的引脚标号(序号)就要与封装引脚对应,当然元件库的引脚可以隐藏,软件才不报错。

网友:
    如果不嫌麻烦 试试更改封装库的引脚号为同一个

网友:
    错就错在还用3个腿的元件库集成8个脚的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