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信号波形和采集峰值的目的和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7-20):
采集信号波形和采集峰值的目的和区别是什么?

网友:
采集信号波形来说就是AD转换,需要符合奈奎斯特采样定律保证模拟信号数据不丢失,以此为目的,采集峰值一般是AD采样后处理过程,一般用于AGC控制等。

网友:
一般采集波峰就可以计算出信号的幅值,采集信号波形可以进行滤波。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其实采集信号波形 就能采集到峰值,这个就要看你的采集设备了 。采集峰值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瞬态的最大值,采集波形,基本就是观察时域内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
采集信号波形的目的是查看分析信号正常与否,采集峰值的目的是测量信号的幅度,以判断放大电路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