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怎么在同一个文件里存在两个板框?

楼主(2022-07-20):
新手,刚接触Layout。手头上有个pcb是分大小PCB板的,弄了半天,只把大板的板框设定OK,小板怎么设置都不能设置,想问问大师们,有没办法pads在同一个文件里存在两个板框。具体怎么做?

网友:
    类似拼版的形式可以实现,但是要在说明层标识清楚两块板从何处分割

网友:
    个人觉得不能做两个板框的。

网友(点评):
事在人為......一個框也可做事.

网友:
    以用二维线来当板框。 或者一个大板框。中间用个V-CUT 剪切。

网友:
    不能有两个板框,不支持。要是软硬板用PADS Professional,这种能定义好几个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