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板的检修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7-20):
  故障板的检修方法有哪些?

  下面,让小编为您介绍的检修方法:

  1. 直观检查法
  目视检查接线、smt贴片焊点、元器件是否有误,确定无误后装上电池;给线路板通电后听有无异声,闻有无焦糊味道,并用手触摸晶体管看其是否烫手,看电解电容是否有涨裂现象。

  2. 电阻法
  用MF47型万用表检测电路中电阻贴片元器件的阻值是否正确,检查电容是否断线、击穿或者漏电,检查晶体二极管、晶体管是否正常。

  3. 电压法
  用MF47型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检测电源,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电压是否正确,同时也可以检测交流电压值。

  4. 波形法
  用示波器检查各个晶体管输出波形,需要在有外部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进行。

  5. 电流法
  用MF47型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检测晶体管的集电极静态电流,看其是否符合标准。

  6. 元器件替代法
  经过上述检查之后如果怀疑某元器件出现问题,可用同一规格、完好的元器件替代该元器件。对于成本较高元器件必须在确定元器件损坏后才能进行替换。

  7. 逐级排查分隔法
  可采取从前级向后级排查的方法,也可采取从后级向前级排查的方法。在各级之间设置测试断点,这样在测试时可将检测范围缩小,更容易检查出故障点所在位置。

网友:
    目检,电阻、电压、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