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转4G网关DLS11中继器接收器采集仪工程监测如何远程组网?

楼主(2022-07-20):
LoRA转4G网关DLS11中继器接收器采集仪工程监测如何远程组网?

网友:
远程组网
网关覆盖多数常规应用场景,用户只需简单设置,即可将LoRa终端数据与服务器对接。
工作流程:
  1、中继注册入网后进行周期性的CAD检测(周期1.8s)
  2、节点Join失败,切换到中继模式,JoinDelay1+1s,JoinDelay2+2s
  3、节点在中继频点发送带长前导(2.1s)、IQ反向的JoinRequest
  4、中继检测到一次前导后再做一次CAD(间隔80ms),成功则唤醒开始接收节点数据。
  5、中继RX结束后立即在普通频点转发数据包(普通前导、IQ正向)并在TXDone+JoinDelay时刻做接收
  6、网关在普通频点正常下发JoinAccept(普通前导、IQ反向)
  7、中继收到网关的JoinAccept后,在节点的RX1/RX2转发给节点。
  8、节点收到JoinAccept后最多发送5 次MType=PROPRIETARY的数据包给中继器,内容包含一个标志(0x1A2B3C4D),DevEui 和DevAddr
  9、中继器收到后在Rx1发送一份相同的数据包给节点,节点收到后停止发送,否则直到发送次数达到最大值后重新进入Join流程。
  10、通信流程与Join流程基本一致,节点中继模式下的RXDelay+1s,RX2Delay+2s。在通信完成后不需要进行定制包的白名单交互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