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离散控制系统中控制器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22-07-20):
在离散控制系统中控制器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将比例积分控制应用于离散制造系统在制品库存控制。以加工工段间在制品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离散制造系统在制品之PI控制的级联控制模型。同时将PI控制器参数的选择转化为频域上的优化问题,以保证其稳定性和鲁棒性。设计了积压任务控制器和输入速率控制器,分别对应PI控制的积分控制和比例控制,解决了PI控制器的工程实现问题。仿真结果表明,实现后的PI控制器具有良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