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 LWIP + FatFS + WebNet实现HTTP server需要多大RAM

楼主(2022-07-20):
1.RT-Thread + LWIP + FatFS 实现TCP server需要多大RAM?
2.RT-Thread + LWIP + FatFS + WebNet 实现HTTP server需要多大RAM?

网友:
应该不能低于64k ram吧,具体需要自己实际测试下,如果ram很接近差一点就够用的话,可以尝试裁剪下,关注下rtconfig.h里面的这些宏定义

#define RT_USING_DFS
#define DFS_USING_WORKDIR
#define DFS_FILESYSTEMS_MAX 4
#define DFS_FILESYSTEM_TYPES_MAX 4
#define DFS_FD_MAX 16
#define RT_USING_DFS_ELMFAT
/* elm-chan's FatFs, Generic FAT Filesystem Module */
#define RT_DFS_ELM_CODE_PAGE 437
#define RT_DFS_ELM_WORD_ACCESS
#define RT_DFS_ELM_USE_LFN_3
#define RT_DFS_ELM_USE_LFN 3
#define RT_DFS_ELM_MAX_LFN 255
#define RT_DFS_ELM_DRIVES 2
#define RT_DFS_ELM_MAX_SECTOR_SIZE 4096
#define RT_DFS_ELM_REENTRANT
#define RT_USING_DFS_DEVFS
#define RT_USING_DFS_ROMFS
#define RT_LWIP_IPADDR "192.168.1.200"
#define RT_LWIP_GWADDR "192.168.1.1"
#define RT_LWIP_MSKADDR "255.255.255.0"
#define RT_LWIP_UDP
#define RT_LWIP_TCP
#define RT_LWIP_RAW
#define RT_MEMP_NUM_NETCONN 8
#define RT_LWIP_PBUF_NUM 16
#define RT_LWIP_RAW_PCB_NUM 4
#define RT_LWIP_UDP_PCB_NUM 4
#define RT_LWIP_TCP_PCB_NUM 4
#define RT_LWIP_TCP_SEG_NUM 40
#define RT_LWIP_TCP_SND_BUF 3072//8196
#define RT_LWIP_TCP_WND 3072//8196
#define RT_LWIP_TCPTHREAD_PRIORITY 10
#define RT_LWIP_TCPTHREAD_MBOX_SIZE 8
#define RT_LWIP_TCPTHREAD_STACKSIZE 1024
#define RT_LWIP_ETHTHREAD_PRIORITY 12
#define RT_LWIP_ETHTHREAD_STACKSIZE 1024
#define RT_LWIP_ETHTHREAD_MBOX_SIZE 8
#define LWIP_NETIF_STATUS_CALLBACK 1
#define LWIP_NETIF_LINK_CALLBACK 1
#define SO_REUSE 1
#define LWIP_SO_RCVTIMEO 1
#define LWIP_SO_SNDTIMEO 1
#define LWIP_SO_RCVBUF 1
#define LWIP_NETIF_LOOPBACK 0
#define RT_LWIP_USING_PING
#define LWIP_TCP_KEEPALIVE              1//使能保活功能

网友:
有没有webnet都是70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