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器件更新问题?

楼主(2022-07-20):
    请教个各位大师,截图所示的Update Current 跟Update All 有啥区别???

网友:
    一个是全部更新

网友:
    更新当前页,更新全部页

网友:
    第一个是只更新这个器件,第二个是更新同类型所有器件

网友:
    第一个是只更新当前编辑的这个器件,第二个是更新同类型所有器件

网友:
    这个一定要慎用,器件是分裂模块的,一定要用update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