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问题

楼主(2022-07-20):
请教一下,报图片这种DCR改如何解决呢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DRC

网友A:
    移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开点就好了

    同网络的,只是不想看到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兩個PAD重疊, 看你是否故意的.

同网络的,只是不想看到DRC

网友:
    不想看到就把规则关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网络的,只是不想看到DRC

    DRC警告已經告訴你如何設定了. VIA 在 PAD上了.

    我是不建議關閉DRC檢查一族, 關了容易出事, 看合不合理再設定成它要的.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如果确定没有问题,display 里面的waive DRCs 可以waive 掉,而且还可以备注Waive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