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e命令下,我想去抓取pad的边缘,哪位大佬知道如何实现呢?

楼主(2022-07-20):
move命令下,我想去抓取pad的边缘,然后和shape的边缘对齐,哪位大佬知道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点评):
抓不邊緣拉, 它視為整個pin, 只能抓中心點. 靠算的或畫輔助線定位.

网友A:
    Find栏只勾选symbol,点击移动,然后在器件的pin的角上点击右键,选择snap pick to  —— Pad Edge Vertex

网友(点评):
可以, 無視MOVE選的是零件中心, Pad Edge 就是邊緣, 但Find栏只勾选symbol.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d栏只勾选symbol,点击移动,然后在器件的pin的角上点击右键,选择snap pick to  —— Pad Edge Vertex

Got it!Tks~

网友:
    如果不是要特别精确的话,在移动的时候选User Pic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