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使用offset move偏移距离2倍问题

楼主(2022-07-21):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前辈,allegro 17.2 使用offset move设置偏移距离,发现实际线的偏移距离是设定的2倍。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是哪里有什么设置导致的吗?

网友:
打个坐标,看看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今晚发个出来看看

楼主:
打开里面的DRA文件,再运行SCR文件,就可以看到效果。

出问题的源文件。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pick_origin
prepopup rel 0.0000 0.0000
pop dyn_option_select 'Drafting@: @Offset Move'
offset move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move_offset_x 0.0000
FORM mini move_offset_y -2.5000
FORM mini move_offset_apply

setwindow pcb
setwindow pcb
zoom out 1.2348 0.4218
trapsize 860
setwindow pcb
zoom out 1.2348 0.4047
trapsize 1721
setwindow pcb
zoom out 1.1315 0.2670
trapsize 3442
setwindow pcb
zoom in 1.7595 -3.5187
trapsize 1721
prepopup rel 5.1967 -5.0246
done

楼主:
上面是脚本记录的,move_offset_apply只有一次,为何最后线跑到了y轴-5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先問一下, 你用的是skill, 或原廠指令 offset move . (原廠任何高低版本都能用.)

    我是通过点击原厂的apply指令按钮进行偏移的。
    我看有些教程没有带apply按钮的版本,直接在编辑窗口中点击鼠标就能实现偏移,我这个版本在窗口中点击鼠标是偏移不了的,只能通过apply按钮进行偏移。

楼主:
    打完最新的补丁后,现在正常了。看来还是之前有软件bug在里面。谢谢big_gun,aarom的关注。
补丁太大了,硬盘也快满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