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过这个器件吗?是什么器件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2-07-21):
请问各位用过这个器件吗?是什么器件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太模糊了,有清晰的图吗?
还有其他参考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模糊了,有清晰的图吗?
还有其他参考信息吗

没其他的照片了,就是一个矩形的器件,上面写的LCR 1913 10N  ,感觉像是一个无源器件。但是网上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