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试验项目的独特优势

楼主(2022-07-21):
EMC试验项目是根据实际应用中的电磁现象进行统计和总结,使用固定的试验设备去模拟这些实际中的电磁现象,使之尽可能地符合实际应用情况。因此,具有以下的独特优势:
(1)特定的波形参数,这是总结实际应用中的参数的结果;
(2)特定的试验设备;
(3)严格的试验配置;
(4)统一的结果判据。CISPR规定了不确定度与裕量的关系,试验时应该遵守。
(5)具备可重复性、可追溯性;
(6)是客观的科学试验。

网友:
    这点比较重要,
具备可重复性、可追溯性;
因为只有当问题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能重现,找到的才是真正的问题,不然问题可能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