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异响现象

楼主(2022-07-21):
现象:设备有一条可以外接线性输入的音频线,在无拾音器输入时会有类似电磁干扰的响声,如果手碰尾线时,响声非常明显    请问这种是为什么? 我在信号输入的耦合电容前加2.2K上拉电阻到3.3V或者到地也无法改善。

网友:
    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你的信号线要用屏蔽线,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降低你的信号线的阻抗,为什么加上拉电阻到电源,那样会引入电源噪音,要加下拉电阻。这样会好点。

网友:
    你的拾音器是一个MIC吗,如果是一个MIC,这个音频线传输的是小信号,设备内部的放大倍数会比较大,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采集到线路的干扰的。如果此时线缆上没有负载再加上输入阻抗高,线缆的天线效应会比较强,这样会很容易***扰,建议在输入线缆对地加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避免线缆悬空。

网友:
    这是电路输入阻抗高,且印板设计不合理的现象,阻抗高易拾取干扰信号,用屏蔽法解决,印板设计不合理如信号线路和大信号回路走线平形,输入级在印板位置不合理等等,更有趣的是音频放大器有时会有电台广播出现,这和阻抗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