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中该如何进行表面处理工艺的选择?

楼主(2022-07-21):
SMT中该如何进行表面处理工艺的选择?

网友:
面处理工艺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最终组装元器件的类型。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将影响PCB的生产、组装和最终使用。

网友:
热风整平曾经在PCB表面处理工艺中处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