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 絕緣能力詢問

楼主(2022-07-21):
我們在設計電路時,由於空間因素,有時候不得已必須使用 PCB 材質來阻絕高壓。

FR-4 的絕緣能力到底有多強?網路上從 300V / mil ~ 60KV / mm 都有人寫,設計上該如何拿捏?

网友:
    FR-4型号不同,耐压当然不高了,具体要看实际用的材料的SPEC上的说明 。

    我自己回了這問題不是想表現什麼,而是我這兩天真的逛了很多網站,並且看了很多文檔所得到的結論。

楼主:
印刷電路板崩潰電壓(Breakdown Voltage)的定義
印刷電路板的絕緣能力,其強度與玻璃纖維含量及玻璃纖維編織方式有極大的關係,也與交流或直流測試方式,還有漏電流門檻相關,規格上常會使用下列名詞。

  • 介電強度Dielectric Strength
  • 崩潰電壓Breakdown Voltage
  • 介電崩潰電壓Dielectric Breakdown Voltage)

網路上從 300V / mil ~ 60KV / mm 都有人寫,原因是多數根據 ASTM D149IEC 80243)規定進行測試,其方式及方向還有所不同。多數板材在列舉此項規格時,並未詳細說明其測試方式及條件,所以數據上會有很大的差異。

ASTM D149(IEC 80243)測試方式

  • 短時間測試方式Short-Time Method
測試電壓由 0V 開始,以規律(Uniform)的速度快速增加電壓,直至待測物崩潰。
  • 慢速上升測試方式Slow-Rate of Rise Method
測試電壓由短時間測試方式Short-Time Method)所得電壓的 50% 開始測試,以規律(Uniform)的速的速度緩慢增加電壓,直至待測物崩潰。
  • 逐步測試方式Step-by-Step Method
測試電壓由短時間測試方式Short-Time Method)所得電壓的 50% 開始逐步上升,每次上升的電壓間距都固定,直至待測物崩潰。本項測試為了防止電弧Arc)發生,有時候會浸泡在油中進行測試。

印刷電路板待測物擺放方向

  • 平行待測物Parallel to Laminate
測試電壓施加方向與待測印刷電路板樣品結構方向平行Parallel),由於印刷電路板板材的結構是網狀編織的玻璃纖維,中文有人翻譯成沿面崩潰電壓Breakdown Voltage Parallel to Laminate)。
  • 垂直待側物Perpendicular to Laminate
    測試電壓施加方向與待測印刷電路板樣品結構方向垂直Perpendicular),中文有人翻譯成沿層崩潰電壓Breakdown Voltage Perpendicular to Lamin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