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64bit 安装altium designer10时候,点击dxp按钮以后就程序停止运行

楼主(2022-07-21):
win8 64bit 安装altium designer10时候,点击dxp按钮以后就程序停止运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的win8正版的,也是这个版本,没发生这个问题,看样子和兼容性有关。很可能与系统驱动有关系,重装下软件先看看吧。

网友:
可能和系统驱动有关系,也可能和某些软件有冲突。个人感觉09版的好用些。

网友:
右键点击DXP.EXE,以兼容性运行,选择XP或者win7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先断开网线,再打开altium designer10,点击DXP菜单下的PREFERENCES,选择SYSTEM下的ACCOUNT MANAGEMENT ,然后在右边选择NO,关掉再重新插上网线,打开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