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恒压 SL8400同步升压DC-DC转换器 应用 数码相机及 MP3 集成芯片

楼主(2022-07-21):
    功能描述
    SL8400是一款高效率的PWM同步升压DC-DC转换器, 提供高效的电源系统解决方案。该器件的工作电压在0.9V到5.0V 之间,使用1.4MHz 固定的工作频率。这些特性大大减小了它外部连接的电感电容的体积和容量,降低了整个电源系统的成本并减小了电路板的空间。
    SL8400 提供2.5V 到 5.0V 的输出电压,采用内部同步开关,无需肖特基二极管就能提供高效的转换效率。
      SL8400在输入电压3.0V, 输出电压3.3V 时, 用单个AA 电池供电能够提供260mA以上的电流, 用两个AA电池供电能够提供600mA以上的电流。
    SL8400 整流器采用工业标准的SOT-23-6 封装(或采用更大体积的封装).

    特性
    最高至 96% 的转换效率
      低电压启动: 0.9V
      关断电流 : < 1μA
  输入电压: 0.9V~ 5.0V
  输出电压: 2.5V~ 5.0V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可高至 5.2V )
      低开关导通电阻 RDS(ON), 内部开关
  电 阻 : 0.35Ω
  1.4MHz 固定开关频率
      高开关导通电流 : 1A
  短路保护
      小体积封装 : SOT-23-6 (无铅封装 )

    应用
    数码相机及 MP3
    掌上电脑 / PDA
    蜂窝电话
    无绳电话和 DSL调制调解器
      PC 卡功能描述
    便携式媒体播放器
    原理图

网友:
    DC/DC转换器是转变输入电压并有效输出固定电压的电压转换器。DC/DC转换器分为三类:升压型DC/DC转换器、降压型DC/DC转换器以及升降压型DC/DC转换器。根据需求可采用三类控制。PWM控制型效率高并具有良好的输出电压纹波和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