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调和交调的区别

楼主(2022-07-21):
三阶互调
  总述
  三阶互调(Third Order Intermodulation 或 3rd Order IMD)是指当两个信号在一个线性系统中,由于非线性因素存在使一个信号的二次谐波与另一个信号的基波产生差拍(混频)后所产生的寄生信号。由于一个信号是二次谐波(二阶信号),另一个信号是基波信号(一阶信号),他们俩的合称为三阶信号。又因为是这两个信号的相互调制而产生差拍信号,所以这个新产生的信号称为三阶互调失真信号。产生这个信号的过程称为三阶互调失真。他所表明的是确切含义是,一个线性系统所包含的非线性系数的大小.
互调和交调是有区别的:矩阵通信技术论坛--3G论坛| NGN论坛 | IP论坛 |考试认证 | 通信论坛 | 通信技术论坛 |  通信人才 |
简单来说,互调可以说是非调制信号与有用信号经过非线性器件后,相互作用产生的互调频率信号对有用信号的干扰。
而交调一般是指 调制信号。两点有本质区别。交调可以引起串音,就是这个原因。
摘段GB中的原文:
交调和互调。
交调:非线性设备,电网络或传播媒介中,信号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无用信号对有用信号的调制。或在非线性设备或传输媒介中各信号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无用信号对有用信号的载波的调制。
互调:发生在非线性的器件或传播媒介中的过程。由一个或多个输入信号的频谱分量相互作用,产生出新的分量,它们的频率等于各输入信号分量频率的整倍数的线性组合。通信论坛,3G论坛,NGN论坛,求职,招聘,论文
通信论坛,3G论坛,NGN论坛,求职,招聘,论文6 w; j# n: q$另,需要注意的是,互调一般都是指两个or两个以上的unwant信号与want信号相互作用。bbs.itgoal.com
临频干扰则一般指一个已调制信号。
接收机干扰中还要注意的是blocking和倒易干扰。超外差中要对镜频干扰关注。
    互调的定义:互调是指非线性射频线路中,两个或多个频率混合后所产生的噪音信号。互调产生的本来并不存在“错误”信号,此信号会被系统误认为是真实的信号。互调可由有源元件(无线电设备、二极管)或无源元件(电缆、接头、天线、滤波器)引起。
    具有两个载波信号的互调失真频率实例频率A及B上的载波,产生如下互调信号:
    1阶:  A,B
    2阶:(A+B),(A-B)
    3阶:(2A±B),(2B ±A)
    4阶:(3A±B),(3B ±A),(2A±2B)
    5阶:(4A±B),(4B ±A),(3A±2B),(3B ±2A)
互调失真如何影响系统的性能?
较高功率的发射信号通常会混合产生互调信号,最后进入接收波段,基站天线接收的信号通常功率较低。如果互调信号与实际的接收信号具有相近或较高的功率,系统会误把互调信号视为真实信号。
GSM系统实例:
  三阶互调失真信号(A=935MHz,B=960MHz)
    2A-B=1870-960=910MHz    2B-A=1920-935=985MHz
    A及B代表GSM发射频率    2A-B进入GSM接收波段,带来问题。
   五阶互调失真信号(A=935MHz,B=954MHz在中国移动GSM的下行频段内)
    3A-2B=2805-1908=897MHz(在中国移动GSM上行频段内)
互调失真如何影响系统的性能?
在系统将互调信号视为真实的接收信号的情况下,将带来如下问题:信号丢失、虚假信道繁忙、语音质量下降、系统容量受限,这意味着大部分移动用户可以容忍语音质量下降,但信号丢失及信道繁忙常常都会令用户不满。
互调是如何产生的。由于构件材料,因为磁滞的关系,铁质材料是属非线性的,材料不纯,电镀问题,接触区域/电流密度等。

网友:
看一看,学习学习。\(^o^)/~

网友:
关注一下,正好在学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