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仿真的串口调试技巧

楼主(2022-07-21):
Keil软件仿真的串口调试技巧

  引言

  在单片机系统中,串口(UART,通用异步收发接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常使用单片机串口通过RS232/rs485电平转换芯片与上位机连接,以进行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数据交换、参数设置、组成网络以及各种外部设备的连接等。RS232/RS485串行接口总线具有成本低、简单可靠、容易使用等特点,加上其历史悠久,所以目前应用仍然非常广泛;特别对于数据量不是很大的场合,串口通信仍然是很好的选择,有着广阔的使用前景。更多学习交流可以加Q3472880374

  在单片机编程中,串口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传统方式串口程序的调试,往往是利用专用的单片机硬件仿真器。在编写好程序后,利用仿真器来设置断点,观察变量和程序的流程,逐步对程序进行调试,修正错误。使用硬件仿真器的确是很有效的方法,但是也有一些缺点:

  很多仿真器不能做到完全硬件仿真,因而会造成仿真时正常,而实际运行时出现错误的情况;也有仿真不能通过,但是实际运行正常的情况。

  对于一些较新的芯片或者是表面贴装的芯片,要么没有合适的仿真器或仿真头;要么就是硬件仿真器非常昂贵,且不容易买到。

  有时由于设备内部结构空间的限制,仿真头不方便接入。

  有的仿真器属于简单

  的在线仿真型,仿真时有很多限制。例如速度不高,实时性或稳定性不好,对断点有限制等,造成仿真起来不太方便。

  1 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下面介绍一种利用Keil的软件仿真功能来实现51单片机串口调试用户程序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无需任何硬件仿真器,甚至都不需要用户电路板。所需的只是:

  ① 硬件。1台普通计算机(需要带有2个标准串口)和1根串口线(两头都是母头,连线关系如图1所示)。

  ② 串口软件可以是自己编写的专用调试或上下位机通信软件,也可以是通用的串口软件(如串口助手、串口调试等),主要用来收发数据。如果没有合适的串口调试软件,则可使用笔者编写的一个免费的串口小工具TurboCom。除了与其他软件一样的数据收发功能外,它还有定时轮流发送自定义数据帧和自动应答(接收到指定数据帧后,自动返回相应的数据帧)这两个很有用的功能,特别适合于老化测试。

  2 基本调试命令介绍

  这个串口调试方法主要是利用了Keil强大的软件仿真功能。在新版本(高于6.0)的Keil软件中,增强了软件的仿真能力,可以利用软件仿真更多的单片机功能。在这些功能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利用计算机的串口来模拟单片机的串口(这不同于很多软件在仿真时使用的激励文件方式,可以直接与其他串口进行通信,更加方便、灵活)。首先要介绍仿真时需要使用的两个命令:ASSIGN和MODE。

  2.1 ASSIGN命令

  将单片机的串口绑定到计算机的串口。基本使用方式为:

SSIGN channeloutreg

  其中: channel代表计算机的串口,可以是COM1、COM2、COM3或COM4;而inreg和outreg代表单片机的串口。对于只有一个串口的普通单片机,即SIN和SOUT;对于有两个或者多个串口的单片机,即SnIN和SnOUT(n=0,1,…即单片机的串口号)。

  图1 串口连线示意图

  例如:

  ASSIGN COM1SOUT

  将计算机的串口1绑定到单片机的串口(针对只有一个串口的单片机)。

SSIGN COM2S0OUT

  将计算机的串口2绑定到单片机的串口0(针对有多个串口的单片机,注意串口号的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参数的括号是不能省略的,而outreg则是没有括号的。

  2.2 MODE命令

  设置被绑定计算机串口的参数。基本使用方式为:

ODE COMx baudrate, parity, databits, stopbits

  其中: COMx(x = 1,2,…)代表计算机的串口号;baudrate代表串口的波特率;parity代表校验方式;databits代表数据位长度;stopbits代表停止位长度。

网友:
帮别人解决问题,自己也能提升

网友:
Thanks♪(・ω・)ノ无私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