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只稳压二极管与一只普通二极管串联,可得到的稳压值有几种?

楼主(2022-07-21):
用一只稳压二极管与一只普通二极管串联,可得到的稳压值有几种?

网友:
    两种,一种正向串接稳压管相当与普通二极管。约1.3V 。稳压管反向串接相当稳压值加0.7V 当然如果单稳压管也算一种的话就是三种。

网友:
    二极管的主要原理就是利用PN结的单向导电性,在PN结上加上引线和封装就成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当外界有正向电压偏置时,外界电场和自建电场的互相抑消作用使载流子的扩散电流增加引起了正向电流。
    当外界有反向电压偏置时,外界电场和自建电场进一步加强,形成在一定反向电压范围内与反向偏置电压值无关的反向饱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