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激光雷达和激光扫描仪的具体区别在哪儿?

楼主(2022-07-21):
请问激光雷达和激光扫描仪的具体区别在哪儿?

网友:
激光雷达和激光扫描仪的具体区别在雷达是发射高频波,高频波遇到物体后会反射高频波,接受端接受到该信号后作出处理计算出距离的,扫描仪只是只是近距离可见光被物体表面反射光,接受到反射光后再处理出图像,有设备输出打印到纸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