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脉冲天线时如何查看拖尾脉冲的情况?

楼主(2022-07-21):
    用CST仿真脉冲天线时,我想看拖尾脉冲信号。查看了1D results中的port signals,也在天线远处设置了probe电场探针,都没有观察到拖尾脉冲,可能是我观察的时间太短,0~30GHz的频率范围,所有时域信号都是0~2.5ns。
求教高人,我这样观察拖尾脉冲是否正确?时域信号的观察时间怎么延长?谢谢!

网友:
    你的脉冲信号是什么脉冲呢?高斯脉冲,还是什么脉冲?  是自己用宏命令写的脉冲呢,还是用cst本身带的脉冲信号呢?

网友:
    CST自带的高斯脉冲,采用Discrete port 时在 excitation signals 中可以设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