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更新封装库更新不过来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D的封装库里面修改了一个封装,想要更新到PCB里面,点了update PCB WITH XXXX,但是没有反应怎么弄,大家有遇到过么,怎么解决的,因为这个元件PCB里面使用太多了,删掉重新导,PCB布局又要花好长时间

网友A:
    1、确定需要更新的元件封装。
    2、打开该元件封装所在的库,并找到该元件的封装文件。
3、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该元件封装。
4、在Tools的下拉列表中选中Update PCB With Current Footprint。
5、选择元件更新信息,即可更新元件到PCB文件中。
    看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需要更新的元件封装。
2、打开该元件封装所在的库,并找到该元件的封装文件。
    3、按照自己的需要 ...

不行,还是改不过来,massage里面报错显示:Cannot match pads with new footprint in component:

网友B:
    很可能是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库的问题

    库一般会有哪些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一般会有哪些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

很难说,有时我也会遇到你这种问题,我一般删掉PCB元器件,然后再更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