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PCB打样价格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2-07-21):
  影响PCB打样价格的因素有哪些?

   PCB打样价格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pcb板材料、生产工艺、难度不同、客户需求、区域、付款方式、厂家等。下面就让小编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第一、pcb板材料不同造成价格不同。板料一般有FR-4,CEM-3等,板厚从0.6mm到3.0mm不等,铜厚从½Oz到3Oz不同,这些就造成了成本差距。在阻焊油墨方面,普通热固油和感光绿油也存在着一定的价格差。
  第二、采用生产工艺不同造成价格不同。不一样的生产工艺会造成不同的成本。比如镀金板与喷锡板,制作外形的锣(铣)板与啤(冲)板,采用丝印线路与干膜线路等都会形成不同的成本。
  第三、打样难度不同造成价格不同。即使材料相同,工艺相同,但打样难度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的成本。如孔径不同、线宽线距不同的两块板,也会造成不同的生产成本;因为打样难度大的板报废率较高,必然成本加大。
  第四、客户要求不同也会造成价格的不同。客户要求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样板的成品率,如一种板按IPC-A-600E,class1要求有98%合格率,但按class3要求可能只有90%的合格率,因而造成板厂不同的成本。
  第五、PCB厂家不同造成的价格不同。即使同一种产品,因为不同厂家工艺装备、技术水平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成本。
  第六、其他因素造成的价格不同,如加急费、拼版费、人工水电加管理费用、物流费用等。

  总之,PCB打样的价格核算是所有产业中最为特别、最为复杂的,从开料、压板、成形,一直到FQC、包装、完工入库,需要依据每一个工序投入的材料费用、人工费用、制造费用等进行分步核算,再依据订单产品编号分批累计成本。不同类型的产品,其工序的标准费率都会有所区别,对于一些产品如盲埋孔板、沉金板、铝基板、陶瓷基板等,因其工艺或材料的特殊性,必须对此采用一些特殊的计算方法。

网友:
pcb打样分为板和非板,这里以普通的单双面板为例,来详细的的讲一讲pcb板打样多少钱。

  样板的定义为面积不超过0.5平米,数量不超过200PCS,以此范围内按样板报价。

  板标准:板层为单双面板,材料为FR4,尺寸长宽在10*10cm以内,板厚要求在0.8-1.6mm之间,工艺要求为普通喷锡,油墨颜色为绿油白字,数量为10PCS以内,小线宽线距为0.15mm/0.15mm,小孔径为0.3mm。

  只要满足以上板的标准pcb板打样价格都为50元,不。

  非板标准:板层为单双面板,材料为FR4,尺寸长或宽有一边已经超过了10cm,板厚要求在0.8-1.6mm之间,工艺要求为普通喷锡,油墨颜色为绿油白字,数量为10PCS以内,小线宽线距为0.15mm/0.15mm,小孔径为0.3mm。

  只要是长或宽任意一边超过了10cm,pcb打样收费标准要按以下的执行。工程费50元+板费,比如尺寸按13*12cm来计算,单价是0.05元/平方厘米,那么就是13(长)*12(宽)*0.05(单价)=7.8元,然后7.8元(单片价格)*10PCS(数量)=78元,工程费50元+板费78元=128元,那么此款超出范围的pcb打样价格费用为1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