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利用fft画出的频谱和直接利用公式画出的频谱不一致?

楼主(2022-07-21):
比如 时域信号 exp(-(t.^2)),波形图是:

对它做fft变换,求得频谱是:

另外,我知道exp(-(t.^2)) 的傅里叶变换的公式是sqrt(pi).*exp(-(pi.*freq).^2),直接仿真该公式:

再对其 ifft得到时域波形是:

不管时域波形和频域波形,都不一致啊,为什么呢?

clear all;close all;clc;
t=linspace(-10,10,1024);
y=exp(-(t.^2));
figure(1);
plot(t,y);
figure(2);
y_spec=fft(y);
freq=linspace(-1/10,1/10,1024);
plot(freq,fftshift(abs(y_spec)));
figure(3);
z_spec=sqrt(pi).*exp(-(pi.*freq).^2);
plot(freq,z_spec);
figure(4);
plot(t,fftshift(ifft(z_spec)));

网友:
fft是离散的,你给的那个傅里叶变换公式是连续信号的变换,两个信号都不一样,所以变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