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路板颜色辨别PCB线路板表面工艺

楼主(2022-07-21):
  如何通过电路板颜色辨别PCB线路板表面工艺

  单从表面看,电路板的外层主要有三种颜色:金色、银色、浅红色。金色最贵,银色较便宜,浅红色最便宜。

  那么,如何通过颜色判断PCB线路板表面工艺呢?下面,让小编为你简单分享一下。

  1、金色
  金色最贵,是真正的黄金。虽然只有薄薄一层,但也占了电路板成本近10%。用黄金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方便焊接,二是为了防腐蚀。镀金层大量应用在电路板的元器件焊盘、金手指、连接器弹片等位置。在消费电子中,手机主板大多是镀金板,电脑主板、音响和小数码的电路板一般都不是镀金板。

  2、银色
  银色的不是白银,而是锡。银色的电路板叫喷锡板。在铜的线路外层喷一层锡,能够有助于焊接,但是无法像黄金一样提供长久的接触可靠性。喷锡板,对于已经焊接好的元器件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长期暴露在空气中的焊盘,可靠性是不够的,长期使用容易氧化锈蚀,导致接触不良。小数码产品的电路板,无一例外是喷锡板。

  3、浅红色
  OSP,有机助焊膜,因为是有机物,不是金属,所以比喷锡工艺还要便宜。这层有机物薄膜的唯一作用是,在焊接之前保证内层铜箔不会被氧化。焊接的时候一加热,这层膜就挥发掉了。焊锡能够把铜线和元器件焊接在一起。但是不耐腐蚀,一块OSP电路板,暴露在空气中十来天,就不能焊接元器件了。电脑主板有很多采用OSP工艺。

   PCB打样中,无论是镀金、喷锡还是OSP工艺,一旦出现问题,整块电路板的质量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报废。因此,找到合适的PCB打样厂家尤为重要。

网友:
资料挺好的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