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都有哪些分类?

楼主(2022-07-21):
  PCB板材都有哪些分类?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不断进步,对PCB板材不断提出新要求,从而促进PCB板材——覆铜箔板标准的不断发展。

  目前我国大量使用的覆铜箔板有以下几种类型:

  按板的增强材料不同,可划分为:纸基、玻璃纤维布基、复合基(CEM系列)、积层多层板基和特殊材料基(陶瓷、金属芯基等)五大类。

  按板所采用的树脂胶黏剂不同进行分类,常见的纸基CCI有酚醛树脂(XPc、XxxPC、FR-1、FR一2等)、环氧树脂(FE一3)、聚酯树脂等各种类型。常见的玻璃纤维布基CCL有环氧树脂(FR一4、FR-5)。另外还有其他特殊性树脂(以玻璃纤维布、聚基酰胺纤维、无纺布等为增加材料):双马来酰亚胺改性三嗪树脂(BT)、聚酰亚胺树脂(PI)、二亚苯基醚树脂(PPO)、马来酸酐亚胺——苯乙烯树脂(MS)、聚氰酸酯树脂、聚烯烃树脂等。

  按CCL的阻燃性能分类,可分为阻燃型(UL94一VO、UL94一 V1级)和非阻燃型(UL94一HB级)两类板。近一二年,随着对环保问题更加重视,在阻燃型CCL中又分出一种新型不含溴类物的CCL品种,可称为“绿色型阻燃CCL”。

  随着电子产品技术的高速发展,对CCL有更高的性能要求。因此,从CCL的性能分类,又分为一般性能CCL、低介电常数CCL、高耐热性的CCL(一般板的L在150℃以上)、低热膨胀系数的CCL(一般用于封装基板上)等类型。

  以上就是PCB板材的分类的相关知识,你清楚了吗?

网友:
1.FR-4。
FR-4只是一种耐热材料等级而非名称,是指树脂材料经过燃烧状态必须自己熄灭的材料规格。目前电路板所使用的FR-4等级材料的种类有很多,大部分被称为4功能(Tera-FuncTIon)的环氧树脂和填充剂(Filler)和玻璃纤维制作的复合材料。
2.树脂。
PCB行业常用的一种环氧树脂材料,热固化材料可产生高分子聚合反应。树脂有着绝佳的电绝缘性,能够作为铜箔和加固物(玻璃纤维布)之间的粘合剂,具备电气性、耐热性、耐化学性、耐水性等特点。
3、玻璃纤维布。
无机物高温融合后再冷却汇聚成非结晶硬物,利用经线、纬线交织形成了补强材料。
E-玻璃纤维布较为常用的规格有:106、1080、3313、2116、7628。
4、铝基板。
铝基板其主要成分是铝,由铜皮、绝缘层和铝片构成。铝基板具有很好的散热性功能,因此现在在LED照明行业中应用最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