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的hangers有什么风险?

楼主(2022-07-21):
    如果一个焊盘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线头,但是不点开看的话直观上又看不到,这种对于电路的噪声会有影响吗?还有如图片里面的,电容的接地焊盘伸出了一小段,但是会被铺铜给包住,如果有很多个这种断头线会不会对电路的地平面造成影响?

网友:
    可以做仿真探测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不过你是否想问DCR检测的hangers,处理与否是否有区别?
对于成品来说,是一样的。
    你可以查看你发给厂家的geber,铺铜,焊盘,线头,是在一个2D平面中。
你加多少线头,生成的2D平面是一样的。

不过会影响EDA工具计算线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不过你是否想问DCR检测的hangers,处理与否是否有区别?
对于成品来说,是一样的。
 ...

    以前用pads,没怎么遇见设计文件中还有这样的线头,现在用professional,看layout有这种线头总是觉得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