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供电 每相有3个mos管 它们之间电路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22-07-21):
电脑cpu供电 每相有3个mos管 它们之间电路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其实是两个管子一对,可以理解为上管和下管,两个管子交替导通,实现连续输出,下管可以看做同步整流作用,在小电流场合一般可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