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各位,CST电场强度问题

楼主(2022-07-21):
    在CST里仿真天线阵列,看某一距离处的电场图(如要看6m出的E-field),其读出的最大值是电场的有效值还是就是真正的最大值?

网友:
    记得导出场的格式,好像是按照xyz分坐标导出的,每一分量是标量值吧

网友:
    那要看你看的电场图是Mag_E还是Complex Mag_E呢?Mag_E得到的是某一个时刻时的电场强度,Complex Mag_E得到的可是最大幅值,其不随时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