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设置为输入端口,其端口初始值是1还是0?

楼主(2022-07-21):
设置cpld芯片一引脚为输入端口,但该端口没有与任何输入引脚相连,请问如果CPLD内部使用该端口值,该端口值是多少?

网友:
设置CPLD芯片一引脚为输入端口,但该端口没有与任何输入引脚相连,那有可能处于不确定状态,容易受外部干扰的。

网友:
如果可以,在综合时,将管脚设置成下拉,或者上位,这样就不会让端口悬空,有效减小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