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2cp是什么意思 可以看出型号吗?

楼主(2022-07-21):
    二极管2cp是什么意思 可以看出型号吗?

网友:
    二极管2cp只是指的一个系列号,也就是说是2CP系列的,后面应该还有数字,两者结合起来才是这个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
    2CP是过去的国产老型号二极管,现在已经不多见啦,2CP是普通整流二极管,从外型上看就可以分辩电流的大小,体积与电流成正比,体积越大,额定电流就越大,象1N4007的体积,电流是300MA左右。

网友:
    2CP表示N型硅材料的普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