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选定区域保存为图片格式

楼主(2022-07-21):
    请问如何截取一块区域,将截图保存为图片格式,jpg或者png都可以

楼主:
    请大佬给个方法,谢谢了

网友:
    win10系统,可以按shift + windows + s
    QQ,可以按ctrl + P
    钉钉,可以按ctrl + shift + A

    用SKILL的话,应该需要调用第三方的exe或者嵌入dll用第三方语言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