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在无线通信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7-21):
    高频信号在无线通信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用来做低频信号(音频)的载体,从而实现信号的放大,远距离传输等。

网友:
    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从字面上看就是频率高低之别。无线通信中在信道中传输的一般是高频信号或称为频带信号,而被调制的低频信号比如语音信号则称为基带信号。

网友:
    高频信号作为信息的载体,即载波。便于信号的远距离传输,几乎数字信号都用载波才可传输。
频率越高穿透能力越大,但同时带来了能耗变大。CDMA一种扩频伪随机序列,可以加密及降低能耗
    同时,可以降低天线尺寸c=λ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