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比较好的电路仿真软件有哪些

楼主(2022-07-21):
请问目前比较好的电路仿真软件有哪些?如果有针对不同性能的电路的仿真软件,情具体写一下该软件仿真特点和适用电路。

网友:
ewb ,就象职中的电子实验台!只是电脑后,跟你在一张台上拿电子元件组合在一起差不多.
PSPICE比较高级,可以模拟许多IC的功能,如果你识电脑编程,就能比较了,EWB是汇编等低级语言,ICE就是VC等高级语言.
PROTEL本身是一个画电路原理图和PCB电路板设计的软件,当然,也象IE一样,可以加一些插件进去,完整功能.

网友:
EWB,也就是现在的multisim是比较常见的仿真软件,Pspice也不错,和multisim比,功能相当……

真正好的软件都是商业化的或是人家公司里专用的,不会轻易的在网上搜到……

顺便更正下,Protel是绘制电路的,不是仿真的……

网友:
multisim是比较好的,用的也比较广泛;
Protel的仿真....无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