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完整性指什么?设计时要注意啥

楼主(2022-07-21):
    电源完整性指什么?设计时要注意啥

网友:
    电源完整性是确认电源来源以及目的端的电压和电流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
    电源完整性主要是指三个方面:
1. 电源波纹及噪声要满足系统的工作要求;
2.  模拟电源要求的噪声比较小,所以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消除外界环境的噪声干扰;
3.  电源模块要给芯片提供它所需要的额定电平,所以不能有太大偏离。

网友:
    1.、电源系统的分配
电源完整性想要做好,掌握控制电源和地平面之间的阻抗是设计的要点。一般来说,电源与地面之间的阻抗是越低越好的,但在实际设计中,可能考虑的因素更多,像是环境变化之类的,因此在实际设计中,大家可以通过规定最大的电压和电源变化范围来确定希望达到的目标阻抗,然后通过调整电路中的相关因素使电源系统各部分完美分配。
2.去耦电容
    很多电子设计师都知道,在电源和地面之间添加电容能降低系统的噪声,但这个度却鲜有人控制的很好,仅凭经验来操作的话,也会出现差池,甚至也有不少人觉得电容添加的越少越好。但其实大家也可以考虑电容的寄生参数,定量地计算出去耦电容的个数以及每个电容的容值和放置的具体位置,确保系统的阻抗在控制范围之内。对此,通程创品建议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需要的去耦电容,一个都不能少;多余的电容,一个也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