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芯片、电压检测芯片、看门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1):
复位芯片、电压检测芯片、看门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复位的本质是MCU在接到特定信号后,执行复位动作,清零及清寄存器,重置中断等;
    那么特定信号是什么,通常是一个电压触发信号,如低电平/高电平,对应的也就是低电平复位/高电平复位;

网友:
    仅就复位功能来讲,这三者均可实现,只是实现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通常意义上来讲,复位芯片是代替阻容复位的,通常用在复位波形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就比如RC复位,它的波形比较迟缓,而且一致性差,如果是用专用的复位芯片,输出的复位波形就非常好,实际上,这种单一功能的复位芯片,现在用得很少,反而是电压检测和看门狗用得比较多;
电压检测其实就是一个电压判断器+一个复位电路,当电压掉落到一定程度,电压检测芯片就发出复位信号,使MCU复位,避免MCU在过低的电压状态下运行,从而避免不可控的状况出现;
看门狗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程序跑飞...说白了就是一个计时器+一个复位电路,在一字计时期限内,如果MCU没有给回馈给看门狗,看门狗就强制输出复位信号,让MCU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