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12V直流电机,用PMOS 好还是N MOS性价比更高?

楼主(2022-07-21):
请问驱动12V直流电机,用PMOS 好还是N MOS性价比更高?

网友:
一般的直流电机都是采用N-MOS构成H桥进行电机驱动的,也有搭配N-MOS和P-MOS共同使用的,N-MOS相对于P-MOS要便宜一点。

网友:
看你电流,PMOS一般内阻大点,发热大点,价格贵点;NMOS内阻小点,价格便宜点。

网友:
如果需要正反转, 则选用专用驱动芯片;  否则用NMOS,内阻低, 价格低